求助,怎样区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楼主(2010-11-09):
作为一个新手,看到华为布线规范里,需要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以及分开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想知道一个电路图中怎样知道哪部分属于模拟,哪部分属于数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要求比较熟悉电路原理,或硬件工程师会指出特殊要求的地方

网友:
这应该是要看那些元件的手册才能知道哪些用模拟地,一般,跟外面大地链接的都是模拟地。很多芯片的地都是数字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大部分信号都是数字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也不一定的,有些整个板上都是模拟信号,有些板上模拟信号很少,要根据设计原理来判断,通过芯片的用途和说明书也可以判断得出来 的

网友:
简单说数字是高低电频1和0的变化
摸似是波形的变化,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个音频的波形
或是功放的波形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