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之后,网络乱了

楼主(2010-11-10):
各位好:
RT,我在导入几次orcad网表之后,发现有些GND的网络变成了VDD,$$$2等,我想通过ECO修改网络名称成GND,软件提示GND已使用,很奇怪,不知有无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导入网表的时候,出现: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45 2
C45.2 U16.6 U16.15 R31.2 C44.1 U16.8 R28.1 C48.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R29 1
R29.1 U16.4 U16.5 U17.1 C46.2 C52.2 C51.2 C53.2
Mixing nets GND L6 2 N1144239 U18 2
U18.2 C50.1 U15.1 C49.1 J10.2 Q3.1 J9.5 C16.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12 2
C12.2 C10.2 C4.2 U1.11 U1.12 C11.1 U5.22 J3.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13 2
C13.2 U4.14 U4.12 C9.1 C3.2 J2.1 C7.2 U3.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2 2
U2.2 C5.1 J5.1 C8.1 C6.1 J1.1 U1.22 R6.3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5 11
U5.11 U5.12 U5.13 U1.13 J4.1 L1.1 Q1.3 C2.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1 7
U1.7 U1.6 U1.5 U1.4 U1.3 C1.2 U7.G3 U7.G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7 59
U7.H2 U7.F3 U7.E2 U7.A1 U7.K1 U7.J1 U7.H3 U7.G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7 50
U7.F10 U7.K4 U7.D9 U6.5 J8.5 U7.F9 D1.C U9.3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D2 1
D2.C C34.1 J7.1 U11.4 C20.1 J8.9 C22.2 C18.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6 41
U6.41 J8.3 C33.1 U7.K10 U7.E10 U7.A2 U7.J9 C17.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32 1
C32.1 C19.2 C21.1 C25.1 C26.2 U8.1 C27.1 R13.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30 2
C30.2 C29.2 C23.2 C24.1 C28.1 S1.1 U7.K5 U7.J6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10 4
L6.2 U10.4 U10.3 U10.2 U10.1 C31.2 U10.7 U13.1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13 11
U13.11 C37.1 C38.2 U13.13 C42.1 C40.1 C39.2 C41.2
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U12 7
U12.7 U12.2 U12.5 U14.2 U14.4 C43.1 U12.4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你的网表(新原理图)有问题

比如Mixing nets GND L6 2 VDD C45 2

意思是说存在混合网络GND和VDD

简单可理解为L6.2或C45.2你同时接了GND又接了VDD.

其他提示同理.

楼主:
原理图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我后来又改原理图,标号重新排布了下,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jimmy大侠

网友A:
jimmy说的很对!
你生成的asc格式的网表文件有问题!
signal GND 和 signal VDD下面各自所列的器件引脚
应该是有两个重复的,导致Mixing nets

网友B(2011-09-28):
引用 网友A:
jimmy说的很对!
你生成的asc格式的网表文件有问题!

您好,您说的查看*connection*里面的是再哪个菜单下操作的?谢谢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个你也能弄出来,你的原理图乱了,说明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网友:
把原理图放上来,一看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