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不同层次、不同Flat页面上信号连通的各种状态说明

楼主(2010-11-10):
今天有心情、有时间对下面几种情况试验了一下,有下面结论:
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pads2007.2中Dxdesigner Ver2005.1.1中进行的试验

一、非全局信号
1.单端Pin信号线,不会生成PCB网表!

2.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Flat页面上的单根信号线是连通的(orcad需要跨页连接符);
3.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Flat页面上的总线信号线是连通的;
4.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层次页面上的单根信号线是不通的;
5.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层次页面上的总线信号线是不通的;

6.  同一个Composite符号实例化多次后,必须在(1)Project settings中使能OATs 且(2)PCB config文件中使能OATs,才能生成正确的RefDes和PCB网表!【原理图/功能模块复用时需注意;使用DXD Linker做比较/标注时须用使能OATs的cfg文件

6.1 若多个实例Label相同:则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Flat页面上的单根/总线信号线是连通的;
            (DXD生成的asc网标文件*connection*中可看到: 实例1/net_label和实例2/net_label下有相同的器件引脚群;

             导入Layout:warning有重复命名的net,并将忽略掉实例1/net_label,故Project Explorer->nets中只剩下了实例2/net_label)
6.2 若多个实例Label不同:则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Flat页面上的单根/总线信号线是不通的;
6.3 若多个实例不设置Label:则当net_Label相同时,不同Flat页面上的单根/总线信号线是不通的;

7.On/Off sheet跨页连接符,仅适用于单根信号线,无法标注总线格式label(如A[0:7]);
8.Hierarchical I/O层次连接符,仅在顶层符号有对应端口时才能放置在SCH上;

二、全局信号
1.不同层次、不同Flat页面上只要net_Label相同就是连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20):
看了楼主的说明,明白了一点,希望楼主心情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