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协助电路分析,NPN与PNP的作用,应该不是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0-11-10):
请协助分析如图所示的电路,请分析Q1与Q2在此电路中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此电路为放大电路,Q1,Q2均为放大的作用,分析如下,
测量Q1基极电压为0.6V,C极也就是Q2的基极为8.2V,
Vbat电压为12V,输出电压实际测量值为11.7V,

个人认为此电路为放大电路,Q1,Q2都起方法作用,而不是开关作用。

欢迎大家分析讨论,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如何验证!

网友:
其实我很想帮你一起看看,但是我觉得吧,电路图你截的太少了。整体都看不见,谁知道你那几个出去的线怎么连了?对吧!还是建议截图截大点。谢谢!

网友:
还是随便说说吧。Q1看上去是典型的共射极放大电路。Q2,从图上看,像是一个开关电路。只能这么说。还是建议截图截大点。

楼主:
电源电压是10V,即Vbat电压,R15左端的输入电压时6.6V直流电压,

我今天又量测q1的基级电压是0.6V,C级是7V左右,我分析,Q1是放大状态,Q2是饱和导通状态,
请指正,是否分析有啥不对

网友:
    Q1工作在放大状态,主要实现电压的放大,当然也放大电流,Q2主要实现电流放大,提供功放功能吧,属于达林顿管也好吧。

网友:
    一帮人都在乱说。
这个就是一个开关电路。低电位控制高电位的,看楼主的图,应该是某个GPIO控制Q1的通断来控制Q2给电的(Q2的E级连DC-DC之类的给某个IC供电,不过一般功率大的用PMOS)。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楼主:
    比较认可六楼的分析,
能否分析更细点呢,
    Q1的B极电压在什么情况下会截止呢,
或者说,GPIO的输入脉冲最坏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不工作

楼主:
CPU是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是总系统层面来分析的吧?
如果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为何q1集电极电压为7v?

楼主:
    顶起来,忘高手解!!!!!!!!!!!

网友:
    是开关,你觉得q1会是放大的吗?凌空接个地   还有两个三极管的那条线引出去了,这是数电用法,一般考虑截止和导通状态,不考虑放大状态的。当q1集电极的电压使q1导通时,q2的基极电压不能够使q2导通,其实这相当于单刀双掷开关一样,但电压要求不一样,所以两个三极管之间的那根线才是关键啊,典型的开关用法

网友:
    这个电路接法还有点问题,Q2的Base和Q1的Colletctor之间应该接个电阻,一般10K以上都可以。不然电路不能工作啊。
至于为什么Q2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果Q2的Collecotr给某个模块供电,那么肯定希望Q2工作在饱和导通或者截止的状态,调整管才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
    6/12/13楼说的是正确的!
作用应该是一个受控电源
C11/R15/R18起延时作用,充电到高电平时,Q1、Q2相继导通,Vbat给后级供电
=========================
    另外说一句:
晶体管做放大是教材中的重点教学内容,让你明白原理
但是在现代电子电路中,很少有这么用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做开关用!
实际工程中,想放大一个信号,且要保证输出信号的完美,你敢用晶体管么?

网友(2011-01-27):
    是的  這是一個開關電路  建議Q2用mosfet可以吃較大電流

网友:
6#说的有道理,就一开关控制电路,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2011-05-06):
如果從R15 474(470K?)來看 這麼大的電阻 基極的電流肯定不高((6.6V-0.6V)/470K = 0.013mA) 假設Q1 BATA值為200好了 Q1的Ic電流才2.5mA左右 所以Q1不是工作在飽和狀態 所以LZ才會量到7V 但是Q2的確是當開關的 因為Q2的BE應該有足夠的順向偏壓讓Q2導通 不過Q2應該無法提供超過太大的電流(視Q2的規格而定 經查BCR555最大電流0.5A) 另外Q2的LOGIC符號跟實際不符喔 請大家花一點時間上網查 很出乎意料的

网友:
同意kully大大的說法,不過,樓主你後端的電路到底是什麼呢?圖截大點吧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是开关电路

网友:
    放大没偏置能放大嘛,无语。
典型的电源控制电路。
Q2用BJT的少,用MOSFET的多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串联调整元器件,通过反馈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说的不对,请勿见笑!

网友(2011-06-06):
    是开关,Q2的C级应该是给某IC供电,电路太小了

网友:
    看上去像简单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