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么获取IBIS model

楼主(2010-11-10):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HyperLynx 仿真,但是里面那个boardsim和linesim仿真都要IC model,可是系统自带的模型又不适合我产品上的IC。所以希望那位高手可以指点小弟一下,我怎么样才能获得我想要的IC的IBIS model。
  小弟在这里拜谢各位了!

网友:
去芯片厂商的官方网站上下载

楼主:
我试过了,可是找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仿真最大的难题!
    一般要求自己来编写IBIS库,这是有点麻烦的。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的。

网友:
    www.eigroup.org/ibis

网友(2010-12-28):
    做个标记,以后会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eda.org/ibis/home/models/models.htm

恩,这个是ibis group给的汇总链接。
另外,最新的还是去manufacturing的官网载了

网友:
    厂家的网站上应该都有的

网友(2011-12-29):
    大部分都下不到

网友:
    是的,只要国内和台湾的厂家生产的基本不会有的。这个很难,唯一的办法用它自带的mod模型做指导性分析。

网友:
    器件厂商要是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啊

网友(2012-09-03):
    IBIS是做仿真的最大瓶颈,大公司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验证和修正仿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