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边框如何设计成有弧形的

楼主(2010-11-11):
请教各位,如何把电路板边框设计成有圆弧形的,比如好多显卡等

网友:
倒角设计

网友:
可以用autocad处理后,再导入allegro中change成outline

网友A:
复杂的一般都还是导入dx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一般都还是导入dxf吧

同意,简单的话直接在Allegro里画,先画线,然后倒角。

网友:
倒角  45度  2mm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帮助

网友:
来顶下 看下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