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与模拟电压

楼主(2010-11-11):
在我的电路中,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数字部分频率不高,没有高频信号。我想问一下,数字电压和模拟电压还需要隔离吗?

网友:
    最好用磁珠加电容做个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要隔离,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
    将两个部分离得开点,使用0欧电阻或者电感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