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expediton中,如何将Gird设置成0.025mm

楼主(2010-11-11):
请教在expediton中,如何将Gird设置成0.025mm,为什么能设置成0.01mm,但再精确一位的时候就报错了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使用mil的话最高就两位小数,使用mm的话最高是3位小数,比如0.001mm是可以的

楼主: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不清楚如何设置,默认的设置是不可以的,会报错。请指教如何更改设置,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设置,要将板子的设计精度改成4位就可以  ,但是要是设置part的grid,要注意primary的一定要是secondary的整数倍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呢?能否说一下步骤,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呢?能否说一下步骤,谢谢了!

这个是windows系统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小数点后面位数设置成4位或更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