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显示问题

楼主(2010-11-11):
为什么PCB Editor 的显示效果总是半透明的情况?可不可以转换成那种实心不透明的,就像在AD 中的显示模式一样的,透明模式实在啊看的不舒服。。。。

网友:
透明度改为100%
或者关闭opengl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楼上说的设置在哪里,望指教一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颜色,有display选项,然后transparent设成100%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来找到了,不过仿佛看上去还是半透明的好,总感觉有些线看上去像是断的。。。。
仍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