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请教,万分感激,请进!

楼主(2010-11-12):
各位大虾:
              小弟的设计的板,因为别的工程师使用保护的快捷键功能。导致我现在锁定的元件,鼠标左键选不到。但可以使用SS查找功能选择到,解除锁定后可以用鼠标的左键选到。我现在想恢复到不使用查找功能才能选到元件,怎么恢复??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你是想把所有的原件解锁么?先右键---components    然后把整板的器件都框选上   再ALT+ENTER   把Glude点掉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在 layout里点右键 选 Filter  在弹出选项中点 Object  在 parts 下的 Glude parts 打钩(想不选中保护器件是要去掉钩。想选到要打钩) 关闭对话框。

现在可以选中元件了!
双击元件,打开元件属性对话框.去掉 Glude 的钩可以取消元件保护属性!(可以选中多个元件,一起加保护或去掉保护)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