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和 Protel Dxp 2004的文件格式转换问题

楼主(2010-11-12):
用AD生成的.pcbdoc文件在2004中显示不正确,原来的铺地没有了,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save as 然后,保存类型的下拉选项里,选pcb 4.0 binary file ,不行的话5.0 3.0 这样试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这些似乎都有问题,是不是ad与之前的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