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走线加宽有好处吗?

楼主(2010-11-13):
各们兄弟:
       帮看下图片所述的net 走线需要加宽吗?
      按一般信号线处理需要5mil 但是走10mil的话 空间有限,
    所以想问下需要加宽不?
    而且一般线加宽是否真的有好处?

网友:
GND要加粗吧

网友:
宽度只有两个考虑,阻抗和电流,你自己对照信号线的阻抗要求和电流大小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A:
加宽能降低损耗,阻抗控制要有保证的前提下

网友:
合适就好  ,太粗会削弱地的面积。

网友:
模拟视频信号,左右声道一般都是10mail,按键,IO控制信号没必要,差分信号根据阻抗有要求了;

网友:
一般信号线5MIL,没错,要加粗的只是一些特定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宽能降低损耗,阻抗控制要有保证的前提下

是的,但线宽引起的损耗占的比重很小,特别是速率很高时。

网友:
个人觉得主要考虑走线的阻抗问题,加宽以后阻抗会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个人也觉的线宽的取决因素和电流、阻抗有关。
上述的GND 可以加宽,模拟信号一般走10mil。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