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的网格设置问题

楼主(2010-11-13):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从库中调出器件后,总是感觉没有自动捕捉网格,连线挺不方便,我的设置哪里不对呢?请教各位大侠,多谢!

网友:
不要點選圖中圈出的圖示.

楼主:
试了试感觉这个按钮好象不起作用了,点或不点,都不会 snap to grid.

网友:
朋友   你好

你帖上来的第一张中有一个“Pointer snap to grid”这个可以控制是否捕捉栅格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     可能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