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荷泵如何工作??

楼主(2010-11-14):
谁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荷泵如何工作?? VA为DC3.3V,PWM_SW为高频方波

谢谢了!!

坐等中

楼主:
没人帮忙解释下么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可能产生20V输出的。只有12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输出就是20V啊   你12V左右是怎么分析的呢?  谢谢  解释一下呗

网友:
若输出是20V,那么你的PWM脉冲波就不是3.3V的,应该是4Vpp左右。图中的VA提供偏置,输出电流是靠PWM提供的。分析:
起始是,PWM=L,VA给第一个C充电;当PWM=H到来时,该C的上端电位既是VA+Vpp(PWM);
然后下面的过程是一样的。
该电路的输出阻抗大,一般用在低电流场合。
另外HVON是什么东西。各个信号你是否都量过了。
不说清楚,大家不好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二极管倍压电路

网友:
    哈哈
    利用电容产生倍压或负压
    均是利用了“电容两端电势差保持不变的原理”
    不断改变电容某一端的电势,那另一端嘿嘿.....
图中所示是多级电容倍压。Vo=6*Vi

网友:
    楼上的错误。Vo=4*Vin+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