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 Model的library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14):
16.3加载上了dml mode

为什么在find model的时候找不到加载的model

是不是需要在这里设置,为什么只能设置一个working library,如果一块板子有多个BGA需要assign model,是否所有的model都需要合并
还有,16.3里面analyze->SI EMI Sim->library貌似不见了

弱弱的问题,望大家指教

网友:
先在第三幅图设置好LIBRARY的DIRECTION,DML是按照这个搜索的,然后你的模型如果是IBIS的话记得要TRANSLATE,然后得到DML MODEL后再给某给具体的器件副上模型!!

楼主(2011-02-24):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把library的路径设置好了,如下图

路径下面也有dml模型了,如下图

可是我dml library列表里面只有一个device.dml,这个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删也删不掉,说必须要有一个dml library

Model browser里面肯定是啥都没有啊
请帮忙看看是啥原因,就卡在这了,非常感谢

楼主:
以前15.7一直到16.2都好好的,咋16.3就不行了呢@~@

楼主:
难道因为是盗版,给为16.3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model name pattern 里面输出变成*号,所有的model都出来了,你那个里面默认输入的名字跟你的model名字不一样,当然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我设置的dml的路径是对的,但是早dml library的list里面却么有路径下面的dml,这个我很疑惑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没办法复制你的现象,我这边也是16.3的,但是我这边路径设置对了,model也进来了,比对图形我发现有一点不大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你的file extensions中没有填写东西,我这边自动会生成,你可以先补上试试,也有可能你你的软件破解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不行过不去,N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环境变量下边

Paths->library->module paths设置的是啥

楼主:
乱点一个reset to default, 神马都出来了,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