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般怎么摆放零件

楼主(2010-11-15):
知道的大侠,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先照原理图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分别放在板框外,比如说一个运放连着它的电容一起放在一个地方,这样之后元件就没那么乱了。然后放有特别要求的器件,比如说接口,网口等,这些都是要固定位置的。接着就可以放比较重要的器件了,比如说CPU,FPGA,DDR,网口芯片等。这些也是有要求的,网口芯片靠近网口放,DDR靠近CPU放。之后就可以放其他的小芯片了,比如buffer,运放晶振等,晶振要靠近芯片的时钟pin,不能太远。最后就放电阻电容了。可以局部的调整一些元件的位置,使信号的方向尽可能的顺,这样走线就不会绕得太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