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expedition07.9中,复制地属性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0-11-15):
请教在expedition07.9中,复制地属性的过孔问题时,会时不时的打到其它网络上,请问如何设置,让这种复制方法禁止打到其它网络上,谢谢!

网友:
不是有DRC么!你能将地过孔复制到其他的网络上?07.7以前的版本似乎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