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版本控制系统(SVN)

楼主(2010-11-15):
公司有超牛的服务器,为便于资料共享和更新。大家都安装了SVN,然而在本机上安装SVN后,却遇到一个问题,见下图。请教各位如何调置版本系统?谢谢

楼主:
在上图中,Method栏中,改成file,然后下面的server改成本机上的文件路径却是可以的。不知为何选服务器时却不可以。

网友A:
还需要装一个软件,比如说VCS

网友(2012-01-12):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装一个软件,比如说VCS

不用的, 他把路径写到服务器名上了.

楼主(2012-12-06):
引用 网友B:
支持 SVN 真好.

楼上的老兄,你知道怎么弄的不?qq:37771847

网友(2017-06-1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额。。。没看时间,12年的。。。感觉我在挖坟[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