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元件的时候跳出这一的对话框,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5):
删除元件的时候跳出这一的对话框,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对话框的内容“this operation cannot  be performed  because  traces are protected . ”希望大侠们帮忙解决,小弟会感激不尽!

网友:
走線是不是給鎖定了?
Net 右鍵--Properties--Protect routes

网友:
because  traces are protected
查看元件的走线是不是有的设置了protect属性

楼主:
按着你们的方法去做,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