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2007 7.4 版本修改封装出错 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5):
    在 PCB LAYOUT  选中零件 右键 Edit decal 进入 修改封装时,选择任何 PIN  删除 都会出现 错误,例:

in 16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r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 . 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 .
    请问下出现这样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 !

网友A:
    直接装9.0

楼主:
    9.0的 比较稳定些是吗

网友:
    你这是错误操作.

PADS从2007版本开始,不允许直接更改器件封装,包括删除管脚,改管脚名.

这才是规范化设计.

    解决方法:你可以在库中进行修改,然后再更新到PCB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9.0

    9.0一样不可以直接更改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9.0的 比较稳定些是吗

与版本无关.

楼主你可能以前是用pads2005的

楼主:
    恩 对 我一直用2005 版本

楼主:
    恩 我明白了昨天我又做了个实验,是这样的先把这个零件添加到库中,然后再从库中修改,2005版本是直接去修改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