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立原点的疑问

楼主(2010-11-15):
     如题:如何将原点设立于元件的某个PIN的正中。。。貌似好简单的问题,就是做的不准确。望高人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将options-->grids-->design grid下边的snap to grid的钩点掉。

然后以图中为例
选择set origin命令
输入“s 1.29 2.77”
回车---看到鼠标到达相应位置。
别碰鼠标,点一下空格,设置新原点即可。

---------------------
又从高人那里学来一招,现学现卖一下吧。
先选择要设置的pin脚,再选择set origin命令,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提是不移动元件设原点于某个PIN的正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方法是可行Thk.给高人加分啊。。。。

网友:
好像也可以直接选中你要设置的那个焊盘,然后setup--- set --origin,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更便捷,加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12-15):
我设置的时候怎么会有偏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锁定了设计栅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小数点位数设置不对,在设置原点前要输入G0.0001,这样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行啊,我设置了G后面的小数点很多位,但是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误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捕捉了栅格造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呢,就是按那样的方法操作怎么都会有一点点偏移。

网友:
这个小数点的位数是根据你要设定原点的PIN脚位置的小数点位相等的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C:

又學一招

网友:
做元件封装的时候,可以先选中那个PIN,再选 set  origin,就可以了。

网友:
6#的正确极了,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常用此功能。好用

网友(2012-09-27):
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2014-09-15):
原点设置,我正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