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LED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0-11-15):
用于显示电路状态,我现在知道的有以下几种:

1。 LED+串联电阻,控制端接LED和电阻的连接点
2。 LED+三极管+串联电阻,控制端接三极管的基极
3。 LED+MOS管+串联电阻,控制端接MOS管的栅极

这几种方法哪一种最好?串联电阻一般选多大比较合适?

另外由于本人对三极管/MOS管的产品并不熟悉,不知道都有哪些参数要挑,请给出几个参考产品.

谢谢

网友:
    LED正常点亮大概要15mA以上的电流,自己算一下就好啦,串联电阻时300欧就可以了,不过还是大点好,至于MOS使用的是开关作用,只要控制栅极(MOS)就好了,如果频繁的点亮和关掉,考虑一下保护栅极,至于三极管想用恒流源做吧,都挺好的,不过串联电阻最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是串联电阻吧,好用

网友:
    串联电阻简单实用。不是大功率led,不讲究效率。电流不要超过20m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