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果可以批量的更改元件封装呢?

楼主(2010-11-15):
orcad如果可以批量的更改元件封装呢?

网友:
同时选中要批量编辑的那些元件,然后进入属性编辑
把那些要编为统一封装的栏同时选中,然后右键Edit,搞定。。。

楼主:
原来右键可以进行批量Edit ,恩,谢谢大侠的帮忙

网友(2011-01-25):
谢谢要评分呐,哈,,晕,,分数不够下东西受限。。。

网友(2011-03-18):
来学东西来了。虽然俺是新手。

网友(2011-12-02):
以前还真不知道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