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5铺铜的怪现象

楼主(2010-11-15):
如下图所示,圆型按键要削去两边,才能铺上铜皮, 为何? 谢谢;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要削去两边的呢?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知道要削去两边的呢?有提示?

因为我之前刚好做过一个两边削边的KEY,如下图,所以想到了这个办法,如果不削掉边是圆形的话,铺铜时会把整个按键覆盖住;

网友:
其实不削也可以,你设置的铜皮与PIN的间距太小了,把间距设大点就能避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为6mil 了还小吗,要8mil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置为多少是根据你的要求来定的,我只是针对于铺铜不避开的现象来说的,设置太小就避不开,大一点就可以,具体要多少就要看你的技术要求了。比如你的板子规定只能是8,那就只能用你最开始的方法来避铜皮了。我一般是设置为15,BGA下设置为6

网友:
更正一下,在BGA下,shape to pin和shape to via都是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的方法可能不太正确,找到个样板,它这个圆形按键没削边,测量了下,PIN到SHAPE间的空隙间距就是6mil ,  如下图,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什么原因呢?急盼你的解决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route keepout里看看禁布区

网友:
铺铜方式不是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