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批量 过孔

楼主(2010-11-15):
如题怎样批量产生有规律的过孔 (像做封装那样)step repeat呢

网友:
没这样做过,一般都是打整排孔然后选中再复制黏贴,这样也蛮快蛮整齐的啊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二楼的说那个自动加过孔的怎么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先打几个同一水平的整齐的孔,然后按Ctrl+C,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用参数设置里面的VIA Patterns自动添加过孔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吧。

感谢了哈

楼主:
    发现还有一招更灵活的 add via》ctrl+c》ctrl+v放置需要的距离后右击repeat输入数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