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RC错误我始终不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1-16):
如上图所示,我放的两个元器件并没有碰到一起,但是AD9这个软件却自动帮我所有的元件库添加了一个外框,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个room,导致元件离的很远时就会出现DRC错误(现在判断的是外边框的距离),非常的不合理,我以前用99se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啊.
我想问的是我应该怎样设置才能取消这种外边框之间的错误,而像99se那样只判断引脚焊盘之间的距离?

网友:
规则里面有个“ComponentClearance”,里面的最小水平间距改小,应该就可以了把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我觉得在DXP中元器件间距和布线间距没有区分开来,在做DRC的时候相当的不方便!有时候我想让两个元器件靠近一点都不行.

网友:
查看库元件是否有错,
DXP元件跟布线间距是分开设的
在clearance里,你可以分别设置元件的间距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