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让我迷惑的JUMPER,请问它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0-11-16):
这是原理图 封装图,还有期间介绍。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应用资料上还写的1-2相连或者2-3相连。 没搞明白。。。求助各位大神。。。我新手
从原理图来看至少是两个电阻,另外,这两个电阻是怎么连接的啊,还有封装里的那三个脚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里的2就是公用的PAD,就是两个电阻的com端作成一个P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不过。。。
com端? 这个是什么啊。。。。我纯菜鸟

网友:
    三个PAD时,通常会有只打一个零件,中间一个是公用的,两端两个决定了上哪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