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部分元件不能走线

楼主(2010-11-16):
    我发现pads LAYE OUT 中部分元件的关键在开DRC的情况下不让走线,提示说POINT to be routed is not connected ... 但是同层的其他元件却没有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在线等啊

网友:
    连的那个器件是不是没网络属性或是不是同一网络啊?

楼主:
    谢谢二楼,问题解决。顺便说下原因,应该有其他新手碰到这个问题。
    不能布线的原因我的焊盘贴了铜皮,贴铜属性中不让布线。去了铺的铜皮即可,或者关了DRC

楼主:
    还是有问题,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部分管脚就是不让走线,其他管脚却可以,必须得关了DRC,期待回答。

网友:
    五字真言:无图无真相

楼主:
    明天贴图

网友:
很多器件经常会需要在焊盘下做KEEPOUT或copper,这时候设置属性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是否允许走线。如果不允许就不能走线。所以在添加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避免后续花费很多时间来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时间贴上图片,求真相!!!
    如图,电阻在BOTTOM层,当我打开DRC时,图中电阻两个焊盘都不能走线,左下角提示:该走线点没有被连到该层(BOTTOM).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求真相解惑

网友:
    线宽 或间距调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BOTTOM层已经添加了,当DRC打开的时候同层的其他器件可以走线。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在顶层灌铜的时候已经选了去除死铜,但是灌完了之后DRC检查却报错说存在死铜,没法只好一个一个手动删除,难道是因为我的PADS2005是盗版的?

网友:
    能将PCB文件发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想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板子已经画完了,真不好再发上来。领导会骂死我,我看能不能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