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设置限高区域呢?

楼主(2010-11-16):
一直没搞明白allegro要如何设定限高,constrain里都是一些平面上的限制参数,对高度的限制好像没看到。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设在机构层不行?

网友B:
Setup->Areas->Package 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Areas->Package Height

呃,不是元件的高度,而是设定板上一个区域,限定这个区域的元件高度不能超过多少,如果超过了就会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设在机构层不行?

有时候做一些用公模的东西,根本没有做机构的参与。。。
小公司,很乱的。

楼主:
搞定了,原来package keepout的package height就是限高,谢谢XYX365!

网友:
一般设置在机构layer,建零件时设置keepout,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