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输出时器件找不到了

楼主(2010-11-16):
哪位高手请教下
原理图做好了,为什么转到LAYOUT时有些器件找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入PCB的时候一般都会跳出一个报告文档,看看里边都写了什么,一般没加载出来的器件都会列出来的。然后好好检查库,大多时候错误都是库没设置好。

网友:
首先保证库中存在完整的PART
其次,在原理图中双击该PART,看其ECO属性为yes或no

如果是no的话则需要Edit part,

如图操作,保存修改,退出。

再重新关联一次,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钩选了,是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