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载入PCB

楼主(2010-11-16):
  在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341-1-1.html这个帖子看到可以将LOGO载入PCB ,但问题是载入后如何将LOGO放到silkscreen Top/Bottom层?不然导出GERBER的时候显示不出来啊。请问有没有谁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载入project的方法没实际用过,不过我记得载入的图片貌似打印不出来(原理图中),也不属于某层(pcb图中)。
要是想在pcb图中做公司标志,可以在论坛上找找。找不到的话直接摆渡“bmp2asc”。

楼主:
我只知道以前要加LOGO的话都是用CAD画,然后导入PCB再设置层的,现在这个是导入了确不知道怎么设置层,好像设置不了一样。

网友:
选中logo后,右键,combine后,CTRL+Q,就可以修改到你要的层了

楼主:
呵呵,Jimmy有点理解错我的意思,你说的那个我知道,但我指是换层是说在edit-Insert New Object下导入LOGO,这个不知道怎么换层

网友:
同问,导入后东西不见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