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5.7原理图三极管在那个库中

楼主(2010-11-16):
画原理图,三极管在discrete库中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
已解决,我没有添加transistor库

网友:
    在Oldlibs/DEVICE.OLB里也有,这里面都是一些常用的元件,我画图时都会把这个先加进来。

网友(2011-11-12):
    恩恩。我也用到这个了。谢谢。

网友:
    还是有点不习惯啊,以前查PNP/NPN就可以了。

网友:
    库里就有bjt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