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布线方面又好看,在AD PCB可不可以元器件右边的管脚镜像到左边的呢?

楼主(2010-11-16):
为了布线方面又好看,在AD PCB可不可以元器件右边的管脚镜像到左边的呢

楼主:
就像在ORCAD中画原理图的时候,按V或H键可以把元器件进行水平或垂直 调换的

网友:
    可以的,在抓起元件的时候,按空格键可以旋转,按X可以水平翻转,按Y可以垂直翻转。

网友:
    学习了, 我以为没有呢!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PCB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上可以,也是同样用X,Y键,但是千万不要这么玩.....PCB封装是对应实体元件的,你能把元件(特别是芯片)水平或垂直翻转过来贴到板子上吗??
当然,如果在画板时想把元件放到另一面,可以抓起元件后按“L”,就可以放到BOTTOM层了。
还有个是翻板功能,快捷键VB,把整个板子翻到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