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WAVE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7):
1、左边的那个竖条是干嘛的?从红色--绿色--蓝色,标了电压从+1.567E+000V到-1.567E+000V,这个电压又代表什么含义啊?
2、见图右边,有个波峰,这个波峰代表着什么含义啊?

网友:
竖条表示电压的分布,最大值1.576V,最小值-1.576V,这个范围自己可以调整,这个电压表示这块板子上电压的分布情况,波峰表示该处的谐振电压较大,需要加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