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功能有啥区别

楼主(2010-11-17):
做花焊盘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太懂区别二者的区别。
求解求教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操作,shape-》弹出上面的框,切到花焊盘连接这一页,最下面的两项。

网友:
    fixed是使用固定宽度连接

thermal是使用flash设定的宽度加上oversize里设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