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 ICX Pro Explorer如何同时测试两个信号?

楼主(2010-11-17):
ee2007 ICX Pro Explorer如何同时测试两个信号?如:sclk+data0 (说明,我用的是三星s3c2440+hy57v561620ftp-h)想看下信号时序采样!请高手指点!下图是sdram时钟在100Mhz下的防真波形:

网友:
不能同时测两个信号,这个我试过了,只能一条,你可以参照allegro的方法,把多个拓扑复制到一起然后用一个大电阻连接起来,icx pro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提取的拓扑,但是不能同时仿真,可以把所有拓扑打开然后一条一条仿真,仿真出来的波形窗口不要关闭,这样新拓扑仿真的波形会一起显示,拖到一起就等同于同时仿真了

楼主:
rx_78gp02a可以说一下操作的过程吗?多个拓扑复制到一起然后用一个大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
如图1,icx pro可以同时打开两个拓扑,这两个拓扑可以从pcb或者是ces中提取,不像hyperlynx linesim,hyperlynx一次只能打开一个拓扑,在icx pro中可以框选整个拓扑然后复制到另外一个窗口中,这样复制后,点击仿真还是只仿真一条网络,而且是原先存在的网络,复制过来的那条网络不会进行仿真,这时像第二张图那样用一个大电阻把两个拓扑连接起来,电阻很大,有100m欧姆,这样两个网络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影响,可以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网洛,仿真器能同时仿真这两条网络,但是输出的波形还是独立的,也就是一一对应的,把同一个芯片的源端波形复制到一起,这样就能查看两条网络的时序关系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谢谢rx_78gp02a,还有就是icx pro读IBIS模型总是出错,例如导入三星S3C2440A的IBIS
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Error : 2.489e+13
Error :  at line 2709 in file E:/IBIS/s3c2440A_IBIS/2440a_33.ibs : Bad numerical value 627.3176g found.
Error : Parse failed on file E:/IBIS/s3c2440A_IBIS/2440a_33.ibs.
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去修正IBIS模型?刚学icx pro请各位多指点!

网友:
icx对ibis模型的数据完整性要求比较严格,不像hyperlynx 那样即使模型数据不是很完整也不要紧,你可以使用hyperlynx的visual ibis editor查看模型,然后在ibis菜单中选择check syntax (icx),有错误的地方就会报出来,都是一些延时数据错误,再在ibis菜单中选择相应的自动除错,能修复大多数错误,但是不一定奏效!其他方面的错误需要手工修改模型!

楼主:
多次在hyperlynx visual ibis editor手动修改还是有问题,IBIS文本里太多搞不懂什么意思
上传我现在要用的两个IBIS,望rx_78gp02a有时间的情况下帮忙修正下,谢谢

网友:
hyperlynx visual ibis editor不能修复的错误都需要手动修复,但是我对ibis也不熟悉,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学到此处就停了,不甘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