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更新原理图元件库

楼主(2010-11-17):
我新建个元件调入到原理图后,在元件库中把这元件更改后再调入原理图中,怎么会出错呢,求各位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提示你先更新缓存吧.默认情况下,如果你从元件库调入一个元件到原理图,该项目会缓存这个元件.如果你改变了元件库中的元件,再次调用那个元件时,项目会发现这个元件和之前缓存的元件不同,会强制你先更新缓存才能将这个元件调入原理图.不然的话,你从同一元件库调入的相同名称的元件会不同,因为你调入的时间不同,这会出错的.

楼主(2010-12-29):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先更新缓存吧.默认情况下,如果你从元件库调入一个元件到原理图,该项目会缓存这个元件.如果你改变了元 ...

麻烦说明下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如上图,我在原理图中调用了库中的电容CAP NP,在原理图项目的Design Cache中就会缓存这个电容.如果有人修改了库文件中的这个电容,我再次往原理图中放置电容CAP NP时,系统会发现库文件的电容和Design Cache中的电容不一样,将禁止我再次放置该电容,所以我们需要在Design Cache中点击那个电容CAP NP ,右键选中更新缓存,这样就能和库文件中的电容保持一致了.

楼主:
谢谢!!谢谢你的耐心指导,学习了!!

网友(2011-06-01):
也同时学习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