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如何修改一个存在的via

楼主(2010-11-17):
刚接触 allegro 版本 16.2
请问如何修改一个存在的via,比如由via30 ->via25

楼主:
补充一下,是只修改1个,并不是批量修改。

网友:
只是修改一个的话,直接删了它,再打上另一个过孔不是更快吗?

网友(2010-12-23):
修改VIA时,勾选右上角那个instance选项,(默认的是Definition选项)。就只修改一个,不批量修改啦!

网友:
3楼正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截图指示下吗?我没有找到instance选项

网友(2011-12-20):
勾选那个Single via replac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