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repeat时,不小心放在pads自己定义的窗口之外,不是板框,该怎么删掉?

楼主(2010-11-17):
过孔repeat时,不小心放在pads自己定义的窗口之外,不是板框,该怎么删掉?

楼主:
还有就是我出cam时候,各个层不在同一坐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孔的原因。
望懂的回复下,感谢!

网友:
随便删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出cam时候,各个层不在同一坐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孔的原因。
望懂的回复下,感谢!

出光绘前,板的原点要设在板外的左下角,离板框尽量远一点(3000mil为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第二个问题搞定了。还有第一个问题,似乎没法下手,也只有在cam里面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第二个问题搞定了。还有第一个问题,似乎没法下手,也只有在cam里面删了。

在PCB删除后,重出gerber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下,这是connect的报错,error1-10就是那些过孔,error11这些要紧哇

Isolated subnets for: GND

*** subnet # 1
 VIA(8696.85,-16244.09 L1)

*** subnet # 2
VIA(9822.83,-16244.09 L1)

*** subnet # 3
 VIA(9078.74,-14507.87 L1)

*** subnet # 4
VIA(8055.12,-14507.87 L1)

*** subnet # 5
VIA(8334.65,-12771.65 L1)

*** subnet # 6
 VIA(7413.39,-12771.65 L1)

*** subnet # 7
VIA(7590.55,-11035.43 L1)

*** subnet # 8
VIA(6771.65,-11035.43 L1)

*** subnet # 9
 VIA(6846.46,-9299.21 L1)

*** subnet # 10
 VIA(6129.92,-9299.21 L1)

*** subnet # 11
 HATCH OUTLINE(7186.58,2632.04 L1) HATCH OUTLINE(7186.58,2485.7 L1) HATCH OUTLINE(7225.88,2217.4 L1) HATCH OUTLINE(7208.1,1694.1 L1) HATCH OUTLINE(6826.19,1143.21 L1) HATCH OUTLINE(7111.83,3171.37 L1) HATCH OUTLINE(7105.6,2886.81 L1) HATCH OUTLINE(7059.5,2523.3 L1) HATCH OUTLINE(6897.26,2139.8 L1) HATCH OUTLINE(6988.39,2024.6 L1) HATCH OUTLINE(7078.1,2026.76 L1) HATCH OUTLINE(6779.37,3092.33 L1) HATCH OUTLINE(6706.78,2968.82 L1) HATCH OUTLINE(6662.03,2530.43 L1) HATCH OUTLINE(6725.21,2838.57 L1) HATCH OUTLINE(6827.86,2576.85 L1) HATCH OUTLINE(6747.36,2389.2 L1) HATCH OUTLINE(6747.36,2271.09 L1) HATCH OUTLINE(6642.34,2046.1 L1) HATCH OUTLINE(6923.72,2994.05 L1) HATCH OUTLINE(7004.86,2745.1 L1) HATCH OUTLINE(6911.68,2731.8 L1) HATCH OUTLINE(6897.26,2438.98 L1) HATCH OUTLINE(6979.17,-158.77 L1) HATCH OUTLINE(6982,639.68 L1) HATCH OUTLINE(6729.79,1484.37 L1) HATCH OUTLINE(6690.97,1113.88 L1) HATCH OUTLINE(6690.14,1005.18 L1) HATCH OUTLINE(6668.45,886.32 L1) HATCH OUTLINE(6664.86,830.66 L1)

网友:
GND的灌铜有"孤岛".

只要连通性没有问题,就可以忽略.

但最好想办法解决孤岛问题,

看看板上哪些区域的GND灌铜是"走头无路"的,

就要在这里添加过孔了

楼主:
在pcb中是看不到也选不到的,你鼠标在窗口上面移动一般有个动态的坐标位置,即使你移到最最下面,也没达到这个位置,你看上面报错的坐标 VIA(8696.85,-16244.09 L1) 都-16244.09 ,不知道我这样表述有咩有清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我放在了相册里面,是cam的,pcb我也看不到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其实我猜谜不在行

楼主:
你看下我相册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这个问题就算了,我怀疑是软件问题。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在每层gerber中的options中都设置为center,但是各层还是不能重合,。
难道还与原点设置位置有关吗?我的原点都是乱放的。
一直不知什么原因,以为是软件(PADS2005 sp2)的原因呢!
盼复。谢谢。

PS:刚刚试了一下,有改善,但是有些层还是对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在每层gerber中的options中都设置为center,但是各层还是不能重合,。

你试一下将板的原点设置在距离PCB左下方的3000mil处,各层的gerber设置为offset就可以.

网友:
各层不能重叠,重新设置下中心点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赞!

dallacsu,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赞当然是解决了!

网友(2011-06-30):
第一个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有谁找到了,请告诉一声解决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
“pads自己定义的窗口之外,不是板框”,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只要是孔没被锁上,孔上连着的线也没被锁上,孔都可以删的呀。
把整个板子放到第一象限,还有另一个好处,出的坐标文件,所有的零件坐标都是正值。如果有正有负,贴片厂在调坐标参数的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图中顶层丝印中多余的线条如何删除?
谢谢!!

丝印层中出现多余的线条

丝印层中出现多余的线条

网友:
对头,如15楼所说。一般很多人习惯将gerber设置为居中,这样就会存在原点对不齐。如果设置为OFFSET就没问题了。其实在CAM中也是可以对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返回PCB文件,把丝印层以及顶层和底层的2D line和COPPER颜色都打开,就能找到这条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