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9.2和PADS2007的文件可以互相使用吗?

楼主(2010-11-17):
我刚学pads,装了PADS9.2的软件,但是用9.2的软件打开2007画的图,一片空白。这是什么原因?9.2和2007的文件可以共用吗?怎么操作?望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占楼备用

网友:
    有这种现象?倒没遇见过

网友:
    9.2兼容2007
2007无法打开9.2的文件(9.2 需导出低版本的asc,2007才能成功导入)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A:

真在求帖中,没想到这里有答案,谢谢!

网友:
    把高版本的转成低版本的,然后导入,就OK乐。。

网友(2011-08-29):
    这个方法行,我试过的,2007无法打开9.2的文件(9.2 需导出低版本的asc,2007才能成功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