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出Gerber的疑问

楼主(2010-11-17):
AD在出Gerber的时候,导出的数据有一个选项suppress leading/trailing zeros

在出drill文件的时候,也有一个uppress leading/trailing zeros的选项
如果我出gerber选择去掉leading zeros,而在出gerber的时候选择去掉trailing zeros,会不会在制版的时候有问题
protel关于gerber的教程是选用的不同的去0方式,我觉得不太靠谱,就自己选择了相同的去0方式,发版的时候问板厂板厂也说没事
做出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知道gerber相关数据格式的能否指点一下迷津
谢谢

网友:
原则上你们怎么出文件,制板厂商就按你的格式调文件,不会出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怎么知道我是去掉的前面的0还是后面的0.这个对他来说应该还是重要的吧。

板厂一般都会考虑这些差异吗,或者说一般的建议是什么,还是没有要求
谢谢

网友:
推荐统一采用二五英制出gerber和钻孔

楼主:
这个是Gerber的选项

右上角的Leading/Trailing Zeros,我选择的是Suppress leading Zeros

而在出Drill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suppress trailing zeros

我大概查了一下,主要区别在于输出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一个不要前面的0,一个不要后面的0
这样岂不是不一致了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不会出问题,CAM在调你给的gerber文件时一样有格式选择,你转换什么格式他就用什么格式调入文件。

楼主:
呵呵,谢谢了
得好好琢磨下CAM

网友(2011-01-11):
CAM在导入gerber时必须使用一样的格式,要不然会出现图像比例失调或者位置错乱。所以最好是在info里面将导出的格式写上一起给工厂。方便工厂制作,也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