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盘如何上绿油

楼主(2010-11-18):
我画的定位孔焊盘要求出板时要上绿油,请问是在做焊盘的时候就将soldermask 中的值小于等于定位孔孔径吗?

网友:
我的方法:1.做封装不开窗。或者出GB时不选该层(整体)。
                  2.与板厂沟通。

网友:
定位孔还是镙丝孔? 是定位孔的话上绿油有什么用吗?

网友:
    pad不做阻焊层……

网友:
    直接在开窗层中options/suppress在ref.def中填入你要上绿油的定位孔元件号(exclude.pads要选上)即墨认不开窗。(不会发图片,也不知描述清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