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LLEGRO中怎样能将一条NET一次性打弧,谢谢!!

楼主(2010-11-18):
allegro中怎样能将一条NET一次性打弧,谢谢!!

网友:
你是说 arc线吗,  没找到方法, 要么一次性拉arc,要么用45度的 然后再去slide...

楼主:
谢谢

就是想arc线,不行的话,在做大点的板子时还是很累人的.

网友:
route-->gloss
设置里选上convert corner to arc

楼主:
试了,但是好像不行也,可否请你说得再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2010-12-23):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