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手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altium designer 9 如何设置在手动布线的时候不会自动删除重复的布线,比如在protel 99 se中可以设置 而不让其删除重复的布线,此功能在最后优化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但是在AD9中却找不到这项设置!只能通过在同一网络中不间断的布线才可以达到protel99中的效果,麻烦知道的告诉一声儿,谢谢啦!!!

网友:
    有这选项的,tools->preferences,在PCB Editor选项卡的Interactive Routing页面中,有一项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就是这项了。

网友:
    lay线的时候tab也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告知,两种方法都可以完成!
最常用的布线时TAB键出来的对话框中就有那个选项,竟然没有注意到。。。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