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用Room设置constraint

楼主(2010-11-18):
在用Room设置constraint的时候,可以在Room里面设定特殊的rule
比如我将BGA整个圈起来,设定里面最小的spacing为4,room以外设置为10,当2条线完完全全在room里面的时候,4mil是OK的。但是一旦其中一条线走出了room,马上就有DRC了,及时在外面已经达到10mil的要求。这样以来,在设constraint时候room的作用不久非常有限了吗,除非线出来就直接打via换层。room才会起作用。
谁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将room利用起来,达到cadence里面constraint area里面的效果。
个人感觉这个问题与AD的最小单位有关,在AD里面没有cline segment的概念,所以也就无法针对某一截线段做检查,AD的最小单位为net,所以一旦有DRC]就直接强加到整个net上了
针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网友:
    在本版搜索“room”,就有些关于room rule的应用设置。可能你设定rule时有错误吧,我设置过,没出现你说的问题,设置了区域规则就按区域规则来,走出区域就按外面的来,没出现DRC。
    PS:注意设置room的有效层次,是在TOP,BOT还是内层,要不几个层都设置。

楼主:
    在家里面的机器试了一下,是好的
    呵呵,不知道也许第一次设置的时候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