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指定封装的body center?

楼主(2010-11-18):
大家导出placement坐标给SMT工厂打板子的时候,应该都是选body center吧,对于下面这种封装要如何处理呢?
这是一个通讯模块的底座,底座并不在模块的正中间,如果只做一个底座的封装,那模块的空间占用就无法体现,摆放元件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我试了在底座的正中心添加一个属性为package geometry--body center的小的原型shape,不过最后导出整板的placement文件时,body center还是指向了整个模块封装的中心,
实际打板的时候肯定是只打一个底座上去的,封装的中心肯定不是正确的坐标。

请问,除了手工修改place文件之外,有没有什么办法指定一个封装的body center,默认情况下,body center是怎么确定的,是placebound top吗?谢谢!

网友(2012-09-21):
对 是采用你画的PLACE BOUND 的shape中心来作为布局时的BODY CENTER 的

网友:
接插件一般都是手工安放的吧,接插件坐标好像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