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高通7系CPU的朋友?

楼主(2010-11-19):
请教下做过的朋友,高通7系的memory部分你们的data group是怎么走同层的?有没有DEMO版借俺参考下。谢谢!

网友:
不可能每组十根线都走在同层的,你可以先走出一段后再换到同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叠层结构怎么定义的,做的几阶啊,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
做二阶,叠层结构就要看你们对口的板厂的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