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自带的库里的器件,好多都提示引脚名重复

楼主(2010-11-19):
好多都提示Duplicate Pin Name "I/O" found on Package ,大家都怎么处理?

网友:
新的版本里除了电源管脚,其余普通管脚名称不能再有重名的,库要更新了,好像没什么别的招!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一般是修改管脚的名称,例如一个符号中有多个“NC”脚,手动改成“NC1”,“NC2”等。在OrCAD中只有“Power”类型的管脚可以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