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MP图片在板上加logo,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用了站内的bmp2allegro把bmp格式的logo加在了PCB上,在出gerber文件时,发现这个logo位于manufacturing下的pen,在gerber中的drill层内,这样做板时还能印在板上吗?板上文字一般都是在丝印层的,很奇怪,谁用过这种方式加logo,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那个logo的层修改下,放到丝印层去就好了!

网友:
在输入“bmp”命令前,将“Option”控制面板中的【Class】和【subclass】设置成logo应该在的类和子类,然后再将logo导入PCB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把logo放到丝印层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我也碰到了

网友(2011-07-19):
引用 楼主:
    用了站内的bmp2allegro把bmp格式的logo加在了PCB上,在出gerber文件时,发现这个logo位于manufacturing下的 ...

请问如何把图片转换为dxf格式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ile-export-dxf,注意设置层对应关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ile-export-dxf,注意设置层对应关系就好

谢谢,我用了那个软件----RATA,转的

网友:
    把logo放到丝印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