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已经存在的丝印线

楼主(2010-11-19):
做封装时画好了丝印,但是要对其中的部分线条做一些调整,请问能有办法吗,还是必须整根线都必须删了重新画过?

网友:
only change line width ------> Edit->Change

网友:
(1)修改封装(.dra文件),保存。
(2)打开PCB文件,选择【Place】>【Update Symbols】,弹出“Update Symbols”对话框。
(3)在"Package Symbols"中选中需要更新的封装(即第一步中修改的封装),点击【Refresh】按钮即可实现封装的更新。

网友(2010-12-23):
    还是重新画吧

网友A(2011-05-11):
    F4   或Edit->Change   选择右边optinos/text block

网友:
    Edit--Vertex,可输坐标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   或Edit->Change   选择右边optinos/text block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大家相互学习